数控等离子切割机

楼主(2013-04-24):
最近使用通用系统改造了一台数控等离子切割设备。原来这个设备是自动焊接设备。

但是投产没多长时间,系统的输入输出被烧坏了。请问什么原因?如何预防?

网友A:
电柜与外部电网直接可以考虑安装隔离变压器。

网友B(2013-06-29):
隔离变压器是防止人体触电,输入输出同时烧毁要查明原因在决定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