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程序我写3天都还没写出来!郁闷.......

楼主(2013-04-24):
这粗切程序,

我写3天都还没写出来!郁闷.......

求大师们指点迷津。

谢谢了。

楼主:
这机器名字叫仿形切石机。是根据模板的形状切割石材的。

我是用松下的步进指令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机器名字叫仿形切石机。是根据模板的形状切割石材的。

 这个设备污染够大的,废水都是直排啊

网友B:
从楼主的流程图来看,第五步下面的转移条件不论是ON还是OFF,都不会往下走,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C:
慢慢来吧。兄弟

网友D:
楼主:你在图中白色箭头指向处缺少一个是否向下运行的判断条件,如设X100为进入下面动作的条件,当程序走到此处,先判断X100:

    如X100=0,不向下进行,再判断X8,,如X8=1,则程序向左方向运行,如X8=0,则程序向右方向运行。

   如X100=1,则程序向下运行。

网友E:
用松下的PLC啊? 要是用欧姆龙的话,我还能帮帮你!

网友A:
流程图制定的有问题

网友F:
流程判断那光钎ON或OFF那串上向下执行条件的常闭触点,至于向下执行的,满足向下的条件就执行。不知我是否理解对了。

网友G:
看这调试环境

我想说一句话:电气工程师,酷毙了。(苦)

网友H:
楼主用的什么PLC呢

网友I:
这个用步进指令编程应该不难吧

网友J:
用步进写注意条件满足简单

网友K:
流程图制定的有问题!!!

网友L:
这流层图不行

网友L:
没有进入下面动作是因为上积面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M:
用and 和or .....................

网友N:
流程图肯定是有问题的,你的X8的置1与0,还有下面条件有冲突

网友O:
那你还是多学学吧,

网友P:
按照5楼的建议考虑一下,看你是不是少了一个向下走的判断条件。

网友Q:
你这流程图有问题!

如果条件满足,这两个地方是同时进行的吗?

网友R:
不知道和我做的木工仿形锯类似,

网友S:
判断条件不足吧

楼主:
谢谢各位。流程图确实出了问题。所以我写出来的程序运行起来就乱了套。现在程序已经写好了。谢谢。

网友T:
流程图确实出了问题流程图确实出了问题

网友U:
不错啊,呵呵,这工作环境很给力啊。。。。

网友V:
解决了就好,我们共同解决问题

网友W:
  没用过这个PLC,不过从楼主的工作现场来看,真是 NB 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