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光电开关选型

楼主(2013-04-24):
我需要一个检测车辆到位的光电开关

电源:220V

输出:常开

检测距离:5m左右

就这三个要求,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用哪种型号的

我查了半天,要不是直流电源,要不就是没有标明常开还是常闭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欧姆龙E3JK系列,AC220V,继电器输出

网友A:
欧姆龙E3JK系列,是AC220V和DC24V都可以供电的,纯继电器触点输出。

注意选择光电有三种类型:漫发射型,对射型和反射板型,要根据检测要求和机械零件的位置状态选择

网友B:
专业提供光电开关请进上海卡森工控设备有限公司或登陆www.cams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