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采集昌晖仪表信息

楼主(2013-04-24):
如何建立连接,MCGS和仪表怎么设置,一头雾水求教

网友A:
第一步,要看MCGS软件中是否有对应您仪表协议开发的驱动(如果仪表能支持标准MODBUS,也可以直接用MODBUS驱动通讯),没有这个驱动,就全部白搭。

第二步,有了驱动,就可以在MCGS上组态工程,添加驱动,添加通道,组态画面……

主要是设置通讯参数,MCGS根据仪表的通讯参数来设置就可以了,这很关键。

第三步,通讯线,供电自己准备。

第四步,连接测试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要看MCGS软件中是否有对应您仪表协议开发的驱...

第二步中,1、具体添加什么通道?2、建立哪个组态画面来显示仪表数据?3、仪表是标准的MODBUS通讯协议,还需要修改什么通讯参数吗?求助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第一步,要看MCGS软...

 通讯参数指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及校验方式的设置,还有就是设备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小鱼Evad...

谢谢,屛会设了,就是仪表乱起八糟的没看懂,换了个说明详细的连上了

网友B(2013-06-12):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测试成功了么,案例程序能发份我参考下么,我也要做MCGS和温控表的485 MODBUS RTU标准协议通讯,怎么连都没通讯成功.270501731@QQ.com.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小鱼Evad...

485的话选择com2口,其他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方式和设备地址按照你温控表默认的来设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