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上传程序问题

楼主(2013-04-24):
我的屏是MT6000i,用新版本软件EB8000 V4.51上传的程序就不好用,而用老版本的软件EB8000 V3.4.5上传的程序就好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另外如果用EB8000 V3.4.5软件又打不开新版软件编写的程序。又为何呀?该怎么办?恳请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A:
那就用老版本软件;

新版本软件下载程序应该是可以的,不好用是指什么?

网友B:
是不好用,不是不能用哈;

请详细说一下,怎么个不好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软件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软件有问题

网友E(2013-06-05):
新软件有时就是不如老软件,包括同样型号的屏,新出来的就有问题,反而之前的就没问题,问威纶技术,说是台湾那边就这样设计,真是搞不明白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网友F:
换步科的试下吧,威伦通和步科的原来是一家,用起来也能很快上手

步科触摸屏代理254489112@qq.com------------http://shop68994934.taobao.com/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老版本软件; 新版本软件下载程序应该是可以的,不...

网友H(2015-04-23):
老版本是打不开 新版本的

网友I:
新版本编译的程序用旧版本是打不开的,但是用旧版本编译的程序用新版本能够是打开的。还有一个要说明的就是假如你用旧版本编译的程序用新版本打开之后对程序进行了保存,再用旧版本是打不开这个程序的。

新版本不好用那是因为版本刚出来,出现的问题会比较多,就好比刚出来的游戏,一开始BUG会比较多,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游戏BUG就会减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