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x-programmer使用问题

楼主(2013-04-24):
在输入指令是,串联的点数有二十几个,请问怎么输入?直接输入,提示错误

网友A:
必须在一个网段内

网友B:
楼主的是欧姆龙的PLC编程,串联点数20几个,是不是指常开点或者常闭点串联;

这样是有点多,但是可以转换的啊,比如5个点一组,然后最后把这5个串联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在一个网段内

是的

明白

就是不知道怎么输入进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是欧姆龙的PLC编程,串联点数20几个,是不是指...

我有一个程序,是别人做的,二十几个常开串联

可是我自己写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是欧姆龙的PL...

 这个不是很简单吗?梯形图进行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银光人生—...

您写一下,然后截个屏我瞧瞧

嘿嘿

我写不出来啊,总报错

网友C:
从欧姆龙网站下载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欧姆龙网站下载资料看看

大哥  没有啊  我也找过了啊

楼主:
就是这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您只写了几个点啊

在多写几个试试

网友D:
够多了么?不如把你报错的图片传上来吧

网友E:
用 中间继电器啊   这么长  也不好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啊

你那个w5.04 后面的 那个事什么啊?  是怎么打出来的啊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