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编程

楼主(2013-04-24):
大家好:

      有问题求助大家:有两根伺服轴A和B,A轴以400mm/s运行1000mm,B轴需要在A运行至200mm时触发运行,我用的方法是读取当前A轴位置的命令块,把值保存在一个参数里然后和200作比较后触发B轴,但是其结果和所设定的200mm有1至1.5mm的偏差,不知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这问题?

网友A:
用绝对位置命令,A轴的R4088和B轴的代表200MM的脉冲比较一下

网友B:
你A轴运行到200mm的时候B轴再启动,

①:A轴运转到200mm读取时间误差,比较有个时间差 ,

②:A轴已经加速起来了,就算A轴运转到200mm的时候B轴马上运转,B轴也有个加速时间,

③:A轴做多段速多行程,B轴一样会有一点点偏差,

能否A轴先运动200mm再和B轴一起运转。

网友C:
能不能这样,当b也启动后,a轴每进1mm就把位置量减200和b比对,太于b时增加b的速度,差值越大速度的增加值就越大,反之则减小b 的速度。这样b就时刻跟随a的位置了。

网友D:
如果有两个轴有关联的,最好用相关的运动控制比如插补控制,同步控制,还有凸轮控制等。精度肯定要好一点的。因为读取位置就有误差的。

网友E:
可以采用串口网络传输控制命令、读取状态,实现多轴间的控制机同步,特别适合多轴定位控制,省掉PLC或运动控制卡,如有兴趣可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