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LIN插补速度是指什么速度?

楼主(2013-04-24):
信捷LIN插补速度是指什么速度?线性速度?长轴速度?

楼主:
拜托信捷能否将说明书写好点,

一个插补结束的标志位我就查了好久,M8260这个标志还是经过尝试才知道,

网友A:
  我照这信捷说明书 一摸一样的编下来 就两段程序   居然不行。。。。。。。这东西没想法

楼主:
没办法,客户一在压价,

只好买两个XCM回来试,先不管是线速度,还是长轴速度,反正现在能动了,只是不知道那个轴的脉冲速度是多少,没办法做限速。

可能是我的智商太低,没办法理解信捷工师那有深度的说明书。

楼主:
经过验证,LIN指令的速速指的是线速度,

至于是脉冲线速度,还是单位线速度,还不知道。反正我现在将传动比等相关数据都设为了1,

不管他了,长度或圈数单位与脉冲的关系,自己用C函数换算吧,好在信捷可以嵌入C,算法也不至于麻烦。

网友B:
脉冲频率

楼主:
终于有个冒泡的了,

经过测试,LIN指令是两个轴的合成线速度,可能是底层先将单位换算成脉冲,然后将两个脉冲合成一个斜边长度,LIN指令就是指这个斜边的脉冲速度。

不过总体来说,XCM四个轴的带插补,价格能做到这样确实不错了。如果稳定,以后就用他了。本来一时冲动想自己用STM32+FPGA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