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直流电机启动电流太大

楼主(2013-04-24):
我现在用一款插标机 ,里面有两个24直流小电机,不是同时作用。其中一个小电机一启动(产品要求电机瞬间启动停止),我的24V直流电源就断电保护,有人说是启动电流太大,直流电源电流不够,说是在电机上加电容可以实现增大电流,小弟初学 ,请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A:
电机是直接启动还是控制器启动?

网友B:
给电源加装一个超级大容量电容(首先投入需要加装充电启动电阻,延时等电容充电到80%时用继电器短接充电启动电阻让电容与电源等效直接并接),这样即可解决启动容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直接启动还是控制器启动?

直接启动,时间大概就是0.1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直接启动还是控制器启动?

 补充:我是用PLC控制它的启动停止,加中间继电器实现。小电机启动停止时间总共不超过0.1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电源加装一个超级大容量电容(首先投入需要加装充电启动...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