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手轮接入PLC控制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3-04-24):
请教各位大侠:

        现在我这边使用电子手轮(手摇编码器)接入三菱FX3U PLC控制台达ASDA-AB伺服驱动器来驱动3台台达伺服电机(功率为800W、400W、400W),手轮的AB相分别接入PLC的X0、X1点,通过内部高速计数器C251采集脉冲,DRVA指令发脉冲驱动放大器,能够动作,就是出现滞后的问题,我通过监视观察到C251里面的数值是能够与我手轮同步的,就是电机出现滞后甚至一顿一顿的情况,另外三菱FX3U的接收速率能达到50KHZ,手轮摇快摇慢都是滞后的情况,要是谁能帮我解决我这个问题,可以另外再表示!电话18762313519                         急!!!

网友A(2013-11-14):
最近也遇到手轮控制的问题了

网友B(2013-12-19):
只要你还在使用这个绝对定位指令,就别想能够达到目的。

定位指令是定位作用,定过必停。

手轮是跟踪作用,是没有目的没有速度没有方向可言的,是万无目的的驱动。最好是用通讯读写伺服的资料然后手轮直接进伺服。这样做比较显浅易懂。用编程方法实现的话基本不行。三菱的,没有一个指令可以中途中断然后又可以无缝连接上的。

网友C:
使用台达plc-EH+手轮,在机械手示教定位中使用了。使用更改速度指令,并比判c251计数值,使伺服运动跟踪手脉变化。

网友D(2014-07-27):
完全可以实现

用PLSV指令

明天可打电话13942601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