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触摸屏连接问题求助

楼主(2013-04-24):
请问各位高手欧姆龙触摸屏型号为NT631C系列的,写触摸屏程序是用笔记本直接和触摸屏连接吗?连接电缆可以用笔记本连欧姆龙PLC的232电缆连接吗?还是专用的?或有教程的发我邮箱lkkl1979@sina.com。非常感谢,我用的编辑触摸屏软件是NTST3.3C

网友A:
触摸屏的编程电缆一般是简单的数据线;类似:打印机数据线

触摸屏和PLC编程电缆不能互用;

网友B:
触摸屏的下载电缆,首先到欧姆龙网站查资料,

知道了接线关系以后,根据接线关系可以自制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