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Q系列的DP通讯

楼主(2013-04-24):
请问哪位有QJ71PB93D的GSD文件?
能否共享一下,谢谢!
553501052@qq.com

做过西门子S7-300做主站与第三方仪表做从站进行PROFIBUS-DP的通讯,

现在是西门子S7-300做主站,QJ71PB93D做从站,如果我需要读取三菱Q01CPU中的 M1-M16  D1001-D1016这两组数据,我是需要在三菱设置或者编写程序,还是在S7-300中设置啊?

有没有玩过的同行指点指点啊,谢谢!

网友A:
我玩过profibus DP跟 AB PLC的通信,用GSD文件很简单

网友B:
QJ71PB93D,价格近万的模块!

你直接用Anybus模块将三菱的CC-LINK总线转化为DP总线,这样无论程序还是GSD文件你均不要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QJ71PB93D,价格近万的模块!你直接用Anybu...

非常谢谢!

之前用过Anybus的嵌入式模块, PROFIBUS-DP转CC-LINK的模块没有用过,跟厂家联系,他们给我的型号是 AB7852并给我了链接,,我在英文网站下载了GSD文件(HMSB1013.GSD,HMS_1013.GSD),组态后发现偏移地址都不知道从哪里设置,而且也应该可以设置CC-LINK交换的数据区才对,我怀疑GSD文件不正确,或者是型号不正确,请问你能确认是AB7852这个型号吗?

楼主:
请问:Anybus的ROFIBUS-DP转CC-LINK的网关在三菱的CC-LINK中应该如何组态或设置编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