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与台达B2伺服通讯的问题,通讯通不上,PLC显示错误3

楼主(2013-04-24):
我用的台达B2伺服与s7-200通讯,局号波特率校验都对应上的,就是通讯不上,PLC显示错误3,也不知道是不是线的问题,用台达的线直接接电脑用ASDA-SOFT就可以通上,到PLC就不行,通讯线是我自己做的,CN3的6脚(RS485-)接PLC9针口的8(RS485B),CN3的5脚(RS485+)接PLC9针口的3(RS485A),反复检查了也没有什么问题,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1、查看一下引脚对吗?2、确定接线是否正确。3、通讯协议、站号、波特率是否一致。

网友B:
1.可以使用你做的线;用电脑的串口助手试验;看是否通信成功;如果行;说明连线没有问题

2.如果没有问题;把你电脑串口助手上面设置参数与PLC里面的数进行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以使用你做的线;用电脑的串口助手试验;看是否通信...

 推荐个软件吧,我用了个USB转485的线,用modscan32显示time 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查看一下引脚对吗?2、确定接线是否正确。3、通讯协...

 查过了都没什么问题。。波特率设的9600,modbus RTU 0校验 8位 1起始位 2停止位,有没有可能是伺服和s7-200的数据格式定义的不一样?

网友C:
你可以先分别测试每个产品是正常的,然后将两个东西联系起来不就好了吗?这样你就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经常这么做的。

楼主:
解决了 是台达B2伺服的说明书中P3-02写的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是台达B2伺服的说明书中P3-02写的有问题

请问正确p3-02 应该设成什么,通讯设定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解决了 是台达B2伺...

 我是用485通讯,P3-02 写的设0-8是指232的,要是想用7:8,E,1(modbus RTU)就应该设成77,十位是代表485的,个位应该是什么都行,7X都可以,就像P3-01那样的,不知道你明白没。。这说明书真是坑还得自己猜,我是看到最大可以设到88才试出来的。我已经可以通讯了,S7-200 smart和B2伺服,有啥可以问我。。

网友E(2013-06-13):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ton...

我买了一根通讯线!只有232通讯的!可是通讯不上!改了P3-02也不行

网友F(2013-07-21):
能分享下通讯的程序么?我正在用ASDA-AB与S7 200的通讯,同样显示3错误!!!邮箱:59438200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分享下通讯的程序么?我正在用ASDA-AB与S7 2...

 错误3是没通讯上,可能是伺服参数没设置对,跟程序应该没什么关系

网友G(2020-04-18):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ton...

老哥,有s7200通过modbus控制台达伺服的程序么,发一个给我借鉴一下。

113241297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