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485BD无协议通信问题

楼主(2013-04-24):
我用三菱FX2n-485BD与一仪表通信 仪表只有D+与D-两个接线端 RDA与SDA短接连D+,RDB与SDB短接连D-。可每次接收回来的数据都是我发送出去的,望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有问题,买个FX2N-232BD,再买个USB转485解决。不要在浪费时间了。三菱就有这个问题,回波干扰。

网友B(2013-08-06):
忘了终端电阻了吧?好好看看FX2n-485BD用户手册

网友C(2015-12-25):
解决了吗 我也在等这问题

网友D(2016-02-28):
是的,我也在处理类似问题,怎么也解决不掉,通讯距离很短,就是加了终端电阻也没有,怎办改232BD板+232转485转换头试试。材料还没到,还没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