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EP7-MicroWIN_V40_SP7直接安装的说明

楼主(2013-04-24):
关于STEP7-MicroWIN_V40_SP7直接安装的说明

以STEP7-MicroWIN_V40_SP7为例。以前的版本需下载对应的直接安装补丁。
点此下载:STEP7-MicroWIN_V40_SP7
此附件为STEP7-MicroWIN_V40_SP7直接安装补丁:

前期准备
STEP1:  我电脑上已经安装了该软件,现先将其卸载

STEP2:  从网上下载STEP7-MicroWIN_V40_SP7软件和直接安装补丁

STEP3:  将其解压到一个文件夹

准备完毕

生成STEP7-MicroWIN_V40_SP7可执行文件
STEP1:打开4.0.7.10_Service Pack文件夹,内容如图

STEP2:打开MicroWIN文件夹,内容如图,共18个文件

STEP3:双击Rejoin文件,将自动进行合并,过程如图

STEP4:最后生成可执行文件

对于电脑上没有安装过该软件,应进行一下操作:
STEP1: 将可执行文件解压

STEP2: 将刚才从补丁包中解压的文件拷贝

STEP3: 将该文件粘贴到可执行文件解压后的文件夹里

STEP4: 因为这个文件夹已经有原来的SETUP.INX文件了,所以会有覆盖提示,直接点 “是”确定

这样,该文件夹里的软件就可以进行安装了。

安装已经打好补丁的软件
STEP1:双击该文件夹里的“SETUP.EXE”,跳出语言选择窗口,直接确定

STEP2 : 进入下一步,直接确定

STEP3: 选择安装目录。若无需修改直接根据默认即可。完成后确定

STEP4: 开始安装

STEP5: 一般安装到90%左右会变得很慢,这是正常的。只需等待即可。同时会跳出几个设置界面,也直接确定

STEP6:等待它安装完成

选择重启或不重启都可。点确定后完成安装。

一般的设置
安装完成后即可打开STEP7_MicroWIN软件,如图,其界面为英文的

一般我们习惯与将其转换为中文的,并且CN系列的PLC需要中文界面传输程序。则点击上图标出的菜单选项,弹出以下设置窗口

在General里面,选择中文(Chinese),然后OK,退出软件。
再次打开STEP7_MicroWIN软件时,其界面已经是中文的了。

如果电脑上没有以前的版本,不打直接安装补丁,直接双击该可执行文件<此处内容被屏蔽>STEP7-MicroWIN_V40_SP7<此处内容被屏蔽>的话,肯定不会安装成功;但是如果有前期版本,则可以进行这种安装方式。
STEP1:双击STEP7-MicroWIN_V40_SP7,弹出欢迎界面

STEP2:点击NEXT,进入软件自解压

STEP3: 自解压完成,弹出语言选择界面

STEP4:点击确定开始搜索已经安装的软件版本

STEP5: 如果有老版本的话,会提示你将原来版本卸载。此时不要退出该提示,直接将老版本卸载后,再进入该提示界面点确定,即可继续安装。因现在电脑上没有前期版本,故它无法搜索到,弹出手动选择老版本安装目录的界面。

STEP6:因没有该安装目录,只能点“取消”,软件报警,安装失败。

对于安装不成功强行退出后无法安装的处理办法:
STEP 7-Micro/WIN 的安装过程因为意外中止,造成不能卸载,也不能再次安装,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出现这种情况,可按如下步骤处理:
1 点击 Windows 任务栏的”开始“按钮,选择”运行“命令
2 在命令行中输入 regedit,并点击”确认“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3 备份当前注册表。可以在注册表编辑器中选择“My Computer”,使用菜单命令“文件” > “导出...”保存注册表数据
4 打开注册表目录 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Uninstall
5 选中目录 Uninstall,通过菜单命令“编辑” > “查找...”,打开查找对话框
6 输入查找项 STEP 7-Micro/WIN
7 点击“查找 ”按钮开始搜索
8 找到相应的注册表项并删除键值
注意选择 STEP 7-Micro/WIN 适当版本的 DisplayName 键值删除。如果在进行此项操作之前,已经对注册表进行了错误的操作,则可能需要把注册表中所有与 Micro/WIN 相关的键值全部删除。如果此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建议重新安装 Windows 操作系统。

PS:西门子现在已经推出了S7-1200作为S7-200的升级替代产品。看来该软件也要慢慢变为希珍品种了。

网友A:
不错啊,感谢大神,果断顶

网友B(2015-08-07):
说的很仔细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