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3-04-24):
   s7-300的编程电缆怎样确定其已经把电脑和PLC连接起来可以传输程序了?因为我连上以后STEP 7软件的PLC--上传到PG  ,始终是灰色的不可以使用(我打算把300PLC的程序拷到电脑上),是不是PLC--上传到PG  可以点击了就表示编程电缆已连接好了?

网友A:
首先你要设置一下PG/PC,选择好对应的驱动;然后有在线模式,可以连上PLC;

网友B:
  如何确认的的 PG与 PLC 连接,只要能在线连接就是正确的,在这之前你的通讯线是正解安装使用,还有通讯端口正解设置

网友C:
只要能在线连接就是正确的,要在树目录中选种BLOCKS块,然后选STEP 7软件的PLC--上传到PG ,就不会是灰色的了。

网友D:
我知道,看通讯是否连好,点在线,看能不能找到节点就行了。然后你要先建个空项目,那个就不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