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编程电缆

楼主(2013-04-24):
请教各位老师:

   欧姆龙PLC,型号C-200H用哪种编程电缆?

网友A:
电脑有232口就自己做根线!USB口买个USB/232 还用这根线!我用的20针编程口电缆

USB-CIF02!淘宝几十块!

网友B:
232口的话应该是电脑端 2-2 PLC端(4、5短接)

                     3-3

                     5-9

网友C:
应该是CQM1-CIF02

网友D:
一般编程电缆都可以自己做的,呵呵,知道线序就可以。

网友C:
一般编程电缆都可以自己做的,但要知道线序,网上查一下就知道线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脑有232口就自己做根线!USB口买个USB/232...

谢谢你给我的回复。

    我之前是在淘宝网买了根USB-CIF02,电脑显示连接不上,不知道什么原因,请老师指教!

网友F:
这个看下手册最全面的

工控网盘http://82053554.pipipan.com

个人整理的工控视频、软件、资料等

希望大家一起交流共同进步,有需要补充的可以留言我后续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看下手册最全面的工控网盘http://820535...

你好,谢谢!

   到上面的网址看了,没有欧姆龙C-200H的PLC。怎么办?有哪个老师能帮助我,我将不胜感激。

网友E:
求助欧姆龙PLC的USB驱动程序

网友G:
CQM1-CIF02或是串口

网友E:
请教各位老师:

   本人买了USB-CIF02编程电缆,附带光盘有驱动程序。在电脑上安装USB驱动程序后,电脑的“设备管理器”,“端口”下显示“JIACHNG(COM2)”,“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下的显示没变。而光盘里的“USB驱动程序安装说明”写的“端口”下是“DGYCGK USB Serial Part(COM)”,“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下要有“DGYCGK USB USB High Speed Serial Converter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