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E1000变频器与DVP-ES2通讯

楼主(2013-04-24):
3台欧瑞E1000变频器与DVP-ES2通讯  要求 其中两台同步  频率在HMI上可调

烦请提示   感激不尽!!

网友A:
如果需要同步的两台变频器不是实时同步,可以采用触摸屏直接通讯控制3台变频器,同步的两台变频器在触摸屏上需要用宏处理一下,举个例子如下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