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与变频器

楼主(2013-04-24):
用组态软件进行西门子420变频器的启动与停止控制,现在变频器与力控组态软件之间不能建立通讯,请各位大侠指教,顺便说说设置方法

网友A:
通信不上无非就是通信设置与接线问题。你只要再看看有什么错的地方修改就行,还有我说一下,你这个方式不行的,你要知道这样操作不安全的,你最好在外面做一个紧急停止按钮。你这个方式我三年前就试过,很容易发生问题,就是当通信发生中断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不上无非就是通信设置与接线问题。你只要再看看有什么...

接线是没问题的,可不可以详细说下通信设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