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s7-400 通信问题

楼主(2013-04-24):
现有一cpu  s7-300,通过以太网与交换机与我的PC电脑直连,以太网的ip与电脑的IP在一个网段上,子网掩码都一样,地址正确(cp:172.168.1.232  电脑ip:172.168.1.98  子网掩码:255.255.255.0)。通信地址:172.168.1.232:2  通信正常。通过定义变量,在画面显示都正常。
用同样的方法,我公司的一个S7-400CPU 的CP443-1网络挂在公司内部的专用网络,我电脑设置IP正确(CP:10.10.10.20,pc电脑:10.10.10.105  子网掩码都是255.255.255.0),用STEP7 编程软件监控程序正常,用组态王通信时设置正确 地址设为10.10.10.20:3。我用电脑能ping 到cp的地址。但是当定义变量后,在画面运行中,模拟量(实数型)显示为???,开关量(离散型)无显示(闪烁等),这个是什么原因??
两次通信方式
是不是驱动没有装好还是别的原因?设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在线急等。请明白的给我点提示。

还有,通信成功的话除了用CPU上的一些开关量或者模拟量来验证以外,还有什么测试通信成功的软件或者方法??

楼主:
补充一点,我的组态王是用的6.53   是网上的那种<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的

网友A:
装SIMATIC NET2008,做成OPC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B:
--

工控网盘http://82053554.pipipan.com

个人整理的工控视频、软件、资料等

希望大家一起交流共同进步,有需要补充的可以留言我后续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