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FNC 161-TZCP/时钟数据区间比较

楼主(2013-04-25):
如果时间是跨天,如从晚上的22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即s1>s2.比较的结果还对吗?

网友A:
不对S1,S2和基数时间S0比

楼主:
嗯,已经分成两个比较。

网友B(2015-10-28):
刚刚想到了使用反逻辑思维可以解决,把上下限调换以后,选择区间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