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可以通过使用XY控件来实时的采集XY绘图仪的数据吗?

楼主(2013-04-25):
如题:

   我现在在做一个组态王的监控系统。

监控的对象是:XY绘图仪;

目的是:      实现在组态王上面实时的绘制出XY绘图仪的行动轨迹。

问题:        我应该怎么采集XY轴运行的当前位置,并返回给组态王,并在组态王画面上进行实时地显示?

PS:

  采用RS232与上位机通讯,主要硬件有:控制器是台达DVP-20PM;ASD-A2伺服驱动器控制两台伺服电机。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呀,不过就是上下移动,和左右移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呀,不过就是上下移动,和左右移动的了。

可以详细的解释一下嘛,包括变量的设置,怎么关联等等。能实现上下和左右,对我来说也是个大突破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