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N网络传输距离及通讯模块问题

楼主(2013-04-25):
初次使用三菱产品,有很多疑问。

打算使用三菱FX3uc系列PLC之间组成N:N网络,如下图:

现在存在问题:

1.三菱明确说明通讯距离保证500米内,但是我现场情况是主站离最远端的分站之间有1000米左右,工程实践中这个最远的通讯距离有没有可能达到1000米(9600波特率情况下)。如果出现因为距离产生的通讯问题该怎样解决?

2.找了一家供货商,其技术说我选用的通讯适配器FX3u-485ADP-MB不支持N:N网络,说是必须选用功能扩展板FX3u-485-BD才支持N :N网络。是这样吗?(我十分怀疑这样的说法)

3.我看了样本及选型手册,好像我选用的FX3uc并不支持扩展功能扩展板FX3u-485-BD啊!是这样的话,我选用的主机都不能用了。

网友A:
用CCLINK,呵呵,这种方案不行,可以换方案

网友B:
通信距离是太长了,就算通信上了,用N:N网络不稳定,数据交换速度也跟不上,像你这样的情况,那还是得用总线,CCLINK,

楼主:
就讨论这个方案,无需讨论cc-link。

网友C:
1000米是肯定不行的啊,N:N网络最大就500,你可以两个N:N,在做一个1:N网络,你说的ADP问题直接打三菱电话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0米是肯定不行的啊,N:N网络最大就500,你可...

 两个N:N是一个好的办法,可以试一试。不过需要好好编写程序逻辑,使用上不会很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