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泵原理及介绍

楼主(2013-04-25):
那位大侠可以介绍一下真空泵的工作原理 不胜感激!!

网友A:
我用过真空泵,原理比较简单,马达转动,不断抽气,另外一面就会不断吸气,形成类真空,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加过载检测装置,防止马达烧坏

网友A:
我们用的是好利旺的,不错,很好用

网友B:
说穿了还是个泵!只是针对抽真空这一特殊工况在机械结构上做了专门设计呗。。。

网友C:
得用偏心轮,把空气从大的腔室压到小的腔室,然后经管道排出,从而在大腔室一侧产生真空.

网友D:
  给你发个现场真空泵的照片瞧瞧吧。

   水环式真空泵的构造特点是泵轴上安装了对于圆柱形泵壳偏心的星形叶轮,启动前,向泵内注入规定高度的水。当叶轮旋时,由于离心力的作用将水甩至泵体四壁,形成一个和转轴同心的水环,水环上部的内表面与轮壳相切,水环下半部的内表面则与轮壳形成了一个气室,这个气室的容积在右半部是递增的,在前半圈中随着轮壳与水环间容积的增加而形成真空,因此空气通过抽水管及真空泵泵壳端盖上月牙形的进气口被吸入真空泵内;在后半圈中,随着轮壳与水环间容积的减少而空气被压缩,经过泵壳端盖上另一个月牙形排气口被排出。叶轮不断地旋转,水环式真空泵就能把空气抽走。

网友E(2013-07-03):
引用 网友B:
说穿了还是个泵!只是针对抽真空这一特殊工况在机械结构上...

就是一个偏心泵,靠叶片滑动产生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