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检测漏电开关是否有用

楼主(2013-04-25):
如题,工厂出厂的设备想测试下漏电开关是否起保护作用,不知怎么测试才比较安全?

网友A:
火线接白炽灯泡后接地

网友B:
如果是工厂生产的话,应该有专门的检测台吧?

这种保护器件都是很成熟的了,它的整个生产流程都应该是标准化的。

网友C:
要是想测量准确的话就串电阻接地,使得电流为30mA。看能不能可靠跳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是想测量准确的话就串电阻接地,使得电流为30mA。看...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想测量准确的话就串电阻接地,使得电流为30mA。看...

是不是找到一合适电阻,阻值为220v/30mA,然后一头接相线,一头接地线,进行测试。如果是三相的漏电开关也是这么测吗?要三相分别接电阻同时测试,还是一相测完接着测另一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