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无纸记录仪取记录数据

楼主(2013-04-25):
信号模块

为了满足用户多方面的需要,HC-1000型无纸记录仪允许多种类型的信号输入:0-10mA,4-20mA,0-5V,1-5V,0-20mA,热电阻(Pt100,Cu50),热电偶(B,E,J,K,S,T)等。将不同的信号调理模块插入表内某一通道的槽位上即可实现灵活配置,而且全部隔离电源,地全隔离输入,精度最高可达0.2级。

现提供4通道输入模块,3输入1输出模块。

第六章 数据分析软件使用说明一、取记录仪数据    1.1 格式化U盘

本机支持FAT16结构的U盘存储,请在使用前将U盘格式化为FAT16,注意在Win xp等系统中,默认格式化为“FAT32”,一定要选择为“FAT”;

   1.2 从记录仪取记录数据

在单通道曲线显示画面,按[USB],右下角屏幕显示“Save data?”,如再按[USB]退出存盘;

在Save data?状态,按[Enter]开始存盘,显示绿色进度条,存盘完成后显示“ok”,显示U盘显示信息消失。

存盘文件名由仪表序号最后两位和存盘日期组成,每次存盘有2个文件,分别为abyymmdd.dat和abyymmdd.inx,使用上位机软件,可查看数据曲线。

若出现红色标志,表示存盘未成功,请在计算机上将U盘格式化为FAT结构。“Error”表示无U盘或U盘读写错误;“Over”表示剩余容量不够;“Same name”表示有相同文件名。

存盘过程中,不能进入组态,可正常切换画面,但U盘信息只在单通道曲线显示画面显示,所以建议存盘过程中不进行按键操作,以免提示信息丢失。

二、安装记录仪数据分析软件

记录仪分析软件的安装程序附带随机U盘或光盘中,运行其中“无纸记录仪U盘存储数据分析软件for winxp.exe”安装程序,并按提示完成安装操作。

三、使用记录仪数据分析软件

1、点击<开始>→<所有程序>→<物质记录仪分析软件>→无纸记录仪数据分析软件,最后出现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2、如下图所示,鼠标左键单击菜单<文件>→<打开文件>

打开文件:可打开你需要的数据文件。

保存为默认设置:将你的当前坐标系设置保存到C:\BJDefault.INI中。

保存当前设置:将你的当前坐标系设置保存为你自定义的文件中,默认为你打开文件的对应文件目录下的ini文件中。

注:在打开数据文件时按下此项,若有“打开文件的对应文件目录下的相应ini文件”,按该文件使用坐标系设置;若无,按“C:BJDefault.INI文件”使用坐标系设置,否则按软件默认设置使用坐标系设置。

读取设置:可按你的要求读取相应坐标系设置。

退出系统:退出无纸记录仪分析软件。

3、系统会自动弹出<打开>对话框,如下图所示,左键单击后缀为(.DAT)的文件,选定后左键单击(打开)按钮。

4、等待一定的时间,系统自动分析计算并绘制图表,最后出现下图波形。所打开的文件名显示在屏幕的下方。

5、分别通过取消和选定16个通道前面的(钩),可以确定各个通道是否在屏幕上显示。如下图所示:下图中通过左键单击通道1前面的钩,取消了通道1在屏幕上面的显示,仔细观察下图中没有红色的波形,而上图中有此线。重新选定后,该红色曲线再次出现。

6、左键单击右下角的(全消)按钮,所有的通道都将取消显示,如下图所示,屏幕上没有任何通道的曲线。

7、左键单击右下角的(全选)按钮,所有的通道都将被选定,如下图所示,屏幕上所有通道的曲线都将显示出来。

8、左键单击<自定义显示>菜单。如下图:

9、出现自定义显示输入对话框,如下图:其中开始时间和开始点对应,为最新数据;结束时间和结束点对应,为最老的数据。开始点不大于结束点;结束点不大于总的点数,修改开始点和结束点值将显示对应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10、左键单击<缩放>→<水平放大>菜单,如下图所示:

11、观察上下两图的差别,可以看出下图要比上图的曲线稀。

12、同理单击<水平缩小>菜单,图形变得稠密。如下图所示:

13、左键单击<恢复原始标尺>菜单,屏幕显示的各通道图形恢复最初形态。

14、选择“操作”-“设定坐标轴”打开以下窗口:

设定量程主格数:可将Y轴均分为最多20个大格。

设定量程辅助格数:可将Y轴每个大格分为10个小格。

设定时间轴主格数:可将X轴均分为最多25个大格。

设定时间轴格间隔:可按需要的时间间隔划分X轴。

设定时间辅助格数:可将X轴分为多个小格。

15、左键单击<打印>菜单,弹出<打印当前页>和<打印所有数据>,分别执行打印当前页和打印所有数据的功能。如下图所示:

16、左键单击<量程>菜单,可按百分比、通道量程或自选量程设定Y轴坐标值。

17、左键单击<数据库>→<生成数据库>菜单,系统自动将导入的数据文件转制生成ACCESS数据库文件。

18、用户可以根据生成标准数据库文件abyymmddDataBase.mdb或自定义文件abyymmddDataBase-SelfDefine.mdb,自定义数据库文件可以选择数据间隔秒数和通道报警数据,间隔秒数应该为记录间隔的整数倍,通道报警选择时,只提取有报警的数据。

19、如果用户之前已经执行过生成数据库的功能,系统将自动弹出如下图所示的警告对话框。

20、自习观察,屏幕下方有两个滚动条,上面是(光标移动),下面是(屏幕移动)。通过改变滚动条(光标移动)的位置,屏幕中的垂直光标的位置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屏幕右边各通道的值和右上角光标所在时间也会发生对应的变化。以反映光标当前所在位置各通道的值以及时间。

改变滚动条(屏幕移动),屏幕所显示的起始时间将发生改变,所显示的点也将发生相应的改变。而光标所在时间、各通道的值都会更新为光标所指的当前点的值。两滚动条位置如下图所示:

21、如下图所示,单击<关于主题>菜单。

22、弹出关于对话框,如下图所示,左键单击(确定)关闭该对话框。

23、左键单击屏幕右下角的退出按钮,或左键单击版<文件>→<退出系统>菜单,软件将自动退出。如下两图所示:

四、记录仪U盘数据文件

U盘中的数据文件名由仪表序号最后两位和存盘日期组成,每次存盘有2个文件,分别为abyymmdd.dat和abyymmdd.inx。

数据分析软件生成ACCESS数据库文件为abyymmddDataBase.mdb,自定义文件为abyymmddDataBase-SelfDefine.mdb。

当前文件坐标轴设置,为U盘中的数据文件所在目录下的abyymmdd.ini。

默认坐标轴设置,为C:\BJDefault.INI。

这些文件都可以进行拷贝、移动等操作,但在下次从记录仪转存数据前,最好对U盘进行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