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可以一屏多机吗

楼主(2013-04-25):
如题,请教各位大大,我想用威纶屏带5个PLC ,4个仪表,屏支持吗?

网友A:
触摸屏和控制器1:N接法,有3种方案

1.触摸屏和PLC之间以太网通信,触摸屏和仪表 走485 modbusRTU方式

2.触摸屏和PLC走485串口多重连接,触摸屏和仪表走485 modbusRTU,此时需2个485口

3,触摸屏,PLC以及仪表均走485 Modbus RTU方式,PLC地址设置依据Modbus标准,比较麻烦点,不直观

以上仅供参考,详细的可以联系我,QQ631201168,小王

网友B:
panelmaster  的可以,完美支持!QQ1170155611

网友C: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