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中画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13-04-25):
例如;点击电机、或电磁阀的图片、会弹出一个小画面、这是怎么做的、可以不用脚本吗????

网友A:
Wincc通过画面窗口来显示画中画,通过画面模板来实现画面的重用。

网友B:
 这个都可不用脚本,直接用点击后跳出窗口来做

网友C:
可以不用脚本直接用画面窗口做,电机,电磁阀等图片属性,按左键-->直接连接里边设置调用画面窗口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用脚本直接用画面窗口做,电机,电磁阀等图片属性,...

组态完、运行软件、我点击电机跳转到另一个画面、之前的画面却关了、有什么办法会让他不关吗、实现画中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可不用脚本,直接用点击后跳出窗口来做

组态完、运行软件、我点击电机跳转到另一个画面、之前的画面却关了、有什么办法会让他不关吗、实现画中画????

网友D:
之前的画面若果不是弹出窗不会关闭的。

网友E(2017-08-17):
可以不用脚本做,不是太难,祝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