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模块和信号隔离器

楼主(2013-04-25):
请问,231-0HC22模拟量模块和PT100热电阻,通过ACT20P-TI-AO RTD-C电阻式信号隔离器连接可以吗?如果不行的话,请给出解决方案。以前很少用到信号隔离器,请谅解。

网友A:
关键是这个信号隔离器是什么玩意,你应该上传附件,让我们了解一下

网友B:
ACT20P-TI-AO RTD-C电阻式信号隔离器好像是魏德米勒的热电阻温度变送隔离器,输入的是Pt100热电阻信号,输出0-20mA或者0-10V信号。

这个隔离器的输出信号可以直接接到231-0HC00的模块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