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电机组维修小技巧

楼主(2013-04-25):
柴油发电机组维修小技巧一、 “三漏”关。
修理柴油发电机,防治并解决“三漏”问题,可采取“五字”准则,即“严”、“洁”、“抹”、“磨”、“紧”。
     <此处内容被屏蔽>严<此处内容被屏蔽>:对零件的拆卸和安装要严格要求,遵守操作规程,严禁乱打乱敲。如拧螺栓时,要按顺序并分几次紧固,不要无顺序乱拧,以防零件变形。
     <此处内容被屏蔽>洁<此处内容被屏蔽>:零部件组装前一定要清洁干净,严防混入杂质。如出油阀与阀座接触环带处混入极小的杂物,不仅会漏油,还直接影响发动机的工作。
     <此处内容被屏蔽>抹<此处内容被屏蔽>:在石棉垫、纸垫、各种螺塞和漏油处涂抹石棉油。抹石棉油时要薄而均匀,不要太厚,也不要把垫的整个面都抹上,只需涂抹漏油的局部。
     <此处内容被屏蔽>磨<此处内容被屏蔽>:研磨或铣削零件的结合面,其作用是恢复表面的光洁度和精度,使油管接头或垫片研磨后能保持密封,不漏油。
     <此处内容被屏蔽>紧<此处内容被屏蔽>:密封装置的紧度要适宜,不能过紧或过松。如柴油机的各种接触面和密封螺母等,必须保持适宜的紧度。 二、 气缸压力关。
            为了保证有足够的气缸压力,活塞与缸套的配合间隙,活塞环的端、边间隙必须符合要求,气门与气门座的密封性、喷油器前端的密封性要好,气缸垫要好,且厚度符合要求。 三、 燃烧室容积关。
            柴油发电机修理后往往会使燃烧室容积发生变化,改变原有的压缩比,直接影响柴油发电机的正常工作。燃烧室容积改变的因素有:活塞位置装反,气缸垫厚度不当,曲柄连杆机械磨损或弯曲,涡流室镶块错位,气门下陷量过大等。在修理时,应对这些情况加以注意。 四、 正时关。
            正时关包括供油正时和配气正时,若供油不正时,S195、X195型柴油发电机可借助喷油泵与齿轮室盖之间的垫片调整,每增减0.1mm厚的垫片,相当于飞轮弧长6.3mm。若配气不足时,应先检查与纠正正时齿轮安装上的误差,然后调整气门间隙,气门间隙每变动0.1mm,曲轴转角变化3°,相当于飞轮弧长11.1mm,调整时应注意活塞压缩到上止点时,进、排气门间隙不能小于0.2mm,以防机件受热膨胀,气门关闭不严,或气门头撞击活塞。 五、 “三滤”关。
            空气滤清器技术状态不好,会使灰尘进入气缸,加速活塞环、气缸、气门与气门座早期磨损,造成启动困难,功率下降。柴油、机油滤清器技术状态不好,会使杂质进入有关零部件之间,造成三大精密偶件早期磨损,加速曲轴与轴瓦磨损,严重者会造成柴油机早期报废。 六、 柴油雾化关。
            柱塞副、出油阀副及喷油器针阀副的技术状态不好,会造成喷油雾化不良,发电机组启动困难,燃烧不完全,积炭增多,以致发动机功率下降,油耗增加,因此,对燃油系,特别是精密偶件要认真进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