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3-04-25):
200PLC RUN模式下能不能通讯?

我想监控梯形图状态,每次要先打到STOP通讯,点程序监控状态图标后又提示要进入RUN状态才能监控,但是点确定后提示“通信超时,请检查端口号,网络地址,波特率和连接的电缆。"哪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能帮我解决下不?谢谢啦!

网友A:
你是用上位机,还是你的笔记本电脑临时接上检测的。如果是上位机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用笔记本的话,你连接时可能出现上述现象,端口号和波特率我用笔记本也出现过,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你是用的PPI从站协议,应该是可以监控的,但从站模式下不需要你写代码。。。所以你没有代码也谈不上监控。

如果你用的是PPI主站模式,PLC上是有代码了,但PC是从站,所以PC不能发起通信,所以也无法监控。

如果你用的是自由口,那更完蛋。PLC说的是英语,PC说的中文,整个鸡同鸭讲。通信过程如下:

PC发起通信:给我汇报一下你在干啥?

PLC:Good morning!I don't know what you say!Please repeat your order。

PC:说的神马玩意?赶紧汇报!

PLC:Good morning!I don't know what you say!Please repeat your order。

PC:玛德,反了你了?敢不听招呼?STOP!

PLC转入STOP

PC:内个谁!刚才你干啥玩意呢?赶紧从实招来!

PLC:老大,你好,现在我处于歇菜状态,啥也干不了。所以啥也没干。

PC:那刚才怎么回事?

PLC:老大你好,我处于歇菜状态,无法思考你的问题。。。

PC:麻辣隔壁的!纯粹废物点心!算了,还是去论坛发帖吧。。。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连接的那个PLC端口已经被内部程序改为自由口通讯占用了,run时启动了自由口通讯就不能监控通讯了,stop时停止了自由口通讯就能监控通讯了。

网友D:
无论是三楼说的你用的那个端口在程序里用为自由口通讯还是作了MODBUS RTU通信只要一RUN,端口就占用,是不能再用来监控的。可以在端口的初始化是加SM0.7(好像是这个)就是把拔码拔中位可以断开端口。

网友E:
  如果你的端口没有被占用的话,200PLC RUN模式下是能与 PG 通讯的.

网友F:
这样的现象应该是通信部稳定造成的;

比如:编程电缆是不是原装的。和电脑通信是不是加了232转换设备。

网友G:
很有可能是,把通讯口设置为自由口通讯了。

网友H:
应该可以监控呀。你用的是226还是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