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一份S7-200或者S7-300编程软件

楼主(2013-04-25):
真心求一份下载完能正常安装的S7-200或者S7-300编程软件。。。万分感谢

我都不知道下载了多少版本了编程软件了,就没一份安装后能用的。。

网友A:
  你真的下载了 N 多是不能安装的话你要检查你的电脑的安装环境支持不,还有就是系统兼容问题

  建议你不想找的话直接淘宝卖家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6236216384.19.gG1fDO&id=15268963180&

网友B:
PLC技术军团群共享下载的就可以安装

我给几个人人装了都可以。

楼主:
系统应该兼容吧、 三菱FX编程软件我都能用、 小诚求群QQ呗。。。

网友C:
如果你的系统不是家庭版的话,就是你下的软件不对。下载下面两个,肯定可以用

S7-200编程软件STEP 7-MicroWIN V4.0 SP9

S7-300编程软件STEP7 V5.5 SP2中文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系统不是家庭版的话,就是你下的软件不对。下载下...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好了。原来要弄到C盘就好了,因为C盘根文件夹都是英文或者数字文件。

软件不支持含有中文根文件夹的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