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问题1

楼主(2013-04-25):
如何把已经停产的老海泰克触摸屏的程序拷贝到新的海泰克触摸屏里,老程序文件无法打开看里面的参数,也无法拷贝到新的触屏里

网友A:
老屏的型号是多少?新屏的型号又是什么?

网友B:
一般老的 用ADP3 来读 然后再复原,ADP6可以读复员后的文件 ,再输入到新屏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