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伺服同步问题求助

楼主(2013-04-25):
今天在学习松下伺服A4手册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两个伺服如何实现速度或力矩同步,是用一个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接到另一个伺服电机的驱动器上还是一个电机的驱动器上的脉冲输出接到另一个伺服的驱动器上呢

网友A:
第一个伺服的脉冲作为第二个伺服的主轴,然后力矩第一个伺服的力矩输出到第二个伺服做力矩控制。

网友A:
不过日本的伺服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命令同时给到两台伺服

楼主:
对: ServoDrive 第一个伺服的脉冲作为第二个伺服的主轴,然后力矩第一个伺... 内容的回复!力矩怎么输出呢还有那个脉冲是编码器输出还是驱动器输出到第二个电机上

网友A:
力矩是模拟量输出,只能输入到第二个伺服的模拟量输入(设定为力矩模式)。这样两个伺服的力矩一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力矩是模拟量输出,只能输入到第二个伺服的模拟量输入(设...

 做主从轴 同步(力矩,位置,速度) , 西门子伺服 就支持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