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 2DP故障求助

楼主(2013-04-25):
新手求助:西门子S7 300 CPU315 2DP 上电SF故障灯亮,单试CPU模块正常(不插如MCC存储卡),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先只硬件组态,把程序删除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B:
进硬件组态,点CPU 右键-诊断,就可以看出是什么错误了

网友C:
单试CPU模块正常(不插如MCC存储卡),

应该是软故障;

网友D:
SF指的是硬件故障,可能是卡里面有程序组态,系统检测发现与实际不匹配造成的吧。

网友E:
SF故障灯亮,应是硬件故障,MCC卡中的组态和实际不符。我们改造旧设备时遇到一样的故障。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指导,问题已解决;和大家想法一样,单运行CPU OK,初以为CPU模块硬件能通过自检运行应该没问题,在排除组态与软件问题后不得再次考虑是否CPU模块硬件真有故障,最后查出是一供电稳压管对地,此路供电涉及MCC卡读卡芯片及MPI接口部分电路。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