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的输入端安装有隔离变压器,在设备上还需要安装漏电开关吗?

楼主(2013-04-25):
我这有一台进口通用设备,在设备的输入端装有一台隔离变压器,在设备上也装有一个自动开关,今天<此处内容被屏蔽>门的人来检查,说设备安全不合格,必须把自动开关换成漏电开关,这样才安全。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方面的安全标准?想在这找个安全标准。谢谢大家提供!

网友A:
不知你们使用的是什么设备,人是不是经常接触到,如果经常接触装漏电开关也可以,我感觉并没有硬性规定吧

网友B:
还是装漏电开关安全些

网友C:
如果您不知道需要什么品牌的开关才有质量保证请加我QQ572069212      联系电话15214326549

楼主:
首先我觉得隔离变压器的主要作用是隔离变压,既然是隔离就应该有安全的作用,当然不能完全防止自杀者。起码它起到了因火线漏电与外壳相通而与工频输入电组成回路伤及人身安全的作用。不然隔离变压器就失去意义。在大功率工频电源直接输入设备端,有一定意义,但相间功率配比一定要平衡,不然设备是无法正常使用。这主要是因漏电开关的原理作用。所以一般设备如相间功率配比不平衡,都是安装自动开关。工厂设备供电也多是三相五线制,加有接地线保护。所以,我认为设备加有隔离变压器的自动开关无需再换成漏电开关。不知我说的是否正确?希望群里专家能给出正确答案。

网友D:
我觉得如果设备内部使用所有的电源都是隔离变压器输出的电源的话,装漏电开关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装了也不会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