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路灯的安装

楼主(2013-04-25):
      陕西路灯编撰:随着地球资源的日益贫乏,基础能源的投资成本日益攀高,各种安全和污染隐患可谓无处不在,太阳能作为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安全、环保新能源越来越受重视。同时,也随着太阳能光伏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太阳能发电也在路灯照明领域发展已经日趋完善。
      安装太阳能路灯所需工具及设备:万用表、大扳手、细铁丝、尼龙扎带、铁锨、起吊绳(材料为软带;若为钢丝绳时,钢丝绳上必须包裹布带或在起调灯具时,垫有柔软物体,避免损坏灯体)、吊车、升降车等。

1、蓄电池安装要求:
1)清除太阳能路灯地基中放置蓄电池舱的水泥槽里泥土等杂物,确保排水孔无异物堵塞;
2)察看蓄电池舱有无损坏,同时检测蓄电池电压是否正常,如若出现异常则判为不合格品,禁止安装。用绝缘胶布包裹护套线两极。
3)将蓄电池舱拆装并用吊车起吊放入预先打好的地基里面,然后在连接软管上套上2个双钢丝式环箍后将蓄电池线穿过地笼的预制管,将预制管上均匀涂上一层 7091密封硅胶后将连接软管的另一端插到预制管的根部,用一字螺丝刀将双钢丝式环箍上的螺栓紧固。待将蓄电池线从预制管中穿出后再套上一段穿线软管,在穿线软管上套上2个双钢丝式环箍,将预制管上均匀涂上一层7091密封硅胶后将穿线软管插到预制管的根部, 用一字螺丝刀将双钢丝式环箍上的螺栓紧固,最后将蓄电池线固定在管口。
4)清除地基中放置盖板处的泥土、细沙等杂质;
5)起调盖板,安放在地基中且放置平稳。在放置盖板时,避免地基四周泥沙掉入地基中;
6)采用沥青与细沙混合物(沥青:细沙=1:3)覆盖盖板及盖板四周40mm;
7)填盖粘土或三合土。填盖粘土或三合土时,每填盖10cm,夯结实,直至高出地面10cm;

2、太阳能路灯竖灯:
1)灯杆安装
a、将起吊绳穿在灯杆合适位置;
b、缓慢起调灯具,注意避免吊车钢丝绳划损太阳电池组件;
c、起调过程中,当太阳能路灯完全离开地面或完全脱离承载物时,至少有两位安装人员采用大扳手夹紧法兰盘,阻止灯具在起点过程中因底部摆动而造成灯具上端与吊车吊绳摩擦,损坏喷塑层乃至更多;
d、当灯具起调到地基正上方时,缓慢下放灯具,同时旋转灯杆,调整灯头正对路面,法兰盘上长孔对准地脚螺栓;
e、法兰盘落在地基上后,依次套上平垫30(或平垫24),弹垫30(或弹垫24)及M30(或M24)的螺母,用水平尺调节灯杆的垂直度,如果灯杆与地面不垂直可在灯杆法兰盘下垫上垫片使其与地面垂直,最后用扳手把螺母均匀拧紧,拧紧前应涂抹螺纹锁固胶。对于M24的螺栓(8.8级),旋紧扭矩为 650.6N.m, 对于M30的螺栓(8.8级),旋紧扭矩为1292.5N.m。
f、撤掉起吊绳。
g、检查太阳电池组件是否面对南面,否则进行调整。调整太阳能电池组件方向:采用必要装置将安装人员(1~2名)送至适当高度,安装人员采用扳手逐一松动紧定上灯杆组件的螺栓,然后以指南针为依据,扭转上灯杆组件至合适位置,最后逐一紧定上灯杆组件紧定螺栓,并确保各螺栓受力均匀。

2) 接线:
      a、摘掉舱门,捋顺灯杆内的护套线并察看在安装过程中是否损坏护套线,如若损坏,则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必要时重新穿线、安装灯具;
      b、安装控制器:接线时注意“正”“负”极性,要求红线接正极,蓝线接负极。接线前应先将蓄电池电源线和组件电源线的绝缘胶布拆除并清理干净,用剥线钳将组件线、光源线、蓄电池线和控制器上各电源线均剥去30±2mm塑铜线皮,用绝缘胶布将控制器上红色的光源线包两层,然后按以下顺序进行接线:先将蓄电池电源线和控制器上的蓄电池线拧接在一起,拧线时首先把两根线芯搭在一起,然后分别把线芯拧紧并用绝缘胶布和防水胶布包好,绝缘胶布和防水胶布各应包示灯延时10s后亮表示输出正常,同时控制器左上角的四个LED可以显示当前蓄电池的剩余电量, 每个LED代表25%的蓄电池电量,若控制器左上角的四个LED都不亮则用万用表检查保险丝是否损坏,检查时可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挡进行测试,将两表笔分别与保险丝两端相接若蜂鸣器响则保险丝没损坏,若蜂鸣器不响同时万用表显示1.则保险丝损坏,此时应更换保险,若保险丝没损坏则控制器损坏,若控制器左上角的四个LED亮而绿色指示灯不亮则应检查蓄电池电压,若蓄电池电压高于12.3V而负载无输出电压则控制器损坏,若蓄电池电压低于12.3V则是蓄电池电压偏低控制器无法正常启动,然后再将太阳电池组件电源线和控制器上的组件连接线线芯直接拧接在一起(控制器是双路太阳能输入的,应优先连接第一路),拧线时首先把两根线芯搭在一起,然后分别把线芯拧紧并用绝缘胶布和防水胶布包好,绝缘胶布和防水胶布各应包两层并用力缠紧,在包防水胶布时,防水胶布应至少拉至原长的2倍,此时控制器左上角的四个LED呈动态循环相加点亮表示正在进行充电,10s后绿色指示灯灭,电充满后LED将停止循环闪烁并全部点亮,最后将光源线的绝缘胶布拆除并清理干净后将光源电源线和控制器上负载连接线的线芯直接拧接在一起(不带逆变器时),拧线时首先把两根线芯搭在一起,然后分别把线芯拧紧并用绝缘胶布和防水胶布包好,绝缘胶布和防水胶布各应包两层并用力缠紧,在包防水胶布时,防水胶布应至少拉至原长的2倍。如果需要安装逆变器,应先接逆变器的输出端,再接逆变器的输入端。控制器各电源线安装完毕后将各电源线整理好后用200mm尼龙扎带扎好并挂在灯杆内的小勾上,然后把控制器放在防水盒内,最后将防水盒放在舱门上方的挡板上,用两个M6×20的螺栓将挡板固定好后再安装电器舱门并将其锁牢LED路灯。
     c、安装舱门,采用三角锁紧固舱门。

3、清理现场,保证环境整洁;清点工具,确定无遗漏

4、注意事项
   1)安装电池组件时要轻拿轻放,严禁将组件短路或摔掷组件。
   2)电源线与接线盒处、灯杆和组件的穿线处用硅胶密封,电池组件连接线需在支架处固定牢固,以防电源线因长期下垂或拉拽而导致接线端松动乃至脱落。
   3)安装灯头和光源时要轻拿轻放,确保透光罩清洁、无划痕,严禁翻滚和摔掷。
   4)搬动蓄电池时不要触动电池端子和控制阀,严禁将蓄电池短路或翻滚、摔掷。
   5)接线时注意正负极,严禁接反,接线端子压接牢固,无松动,同时应注意连接顺序,严禁使线路短路。
   6)不要同时触摸太阳电池组件和蓄电池的“+”“-”极,以防触电危险。
   7) 逆变器输出的是高压电源,触摸有生命危险!
   8)在安装过程中应避免将灯体划伤。
   9)灯头、灯臂、上灯杆组件、太阳电池组件等各螺栓连接处连接牢固,无松动。
   10)安装太阳电池组件时必须加护板。
   11)灯杆镀锌孔处用硅胶密封,注意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