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压保护继电器

楼主(2013-04-25):
     今天撞鬼了大清早的就地震,然后到了厂头,三台冷冻水机组(顿汉布什)出个怪问题。控制回路电源前面有一个来自欠压保护继电器的常开点。欠压保护继电器检测通电检测电压正常后给出信号闭合这个常开点,然后控制回路得电。今天 就怪了,有一台机组(A)检修,检修完了一送电开不起,一查控制回路没电再查来自欠压保护继电器的常开点同闭合。好嘛你出问题了我就换一个好的嘛,从另一个机组(B)上折了一个换上,开机OK。然后不死心,又把换下来那个放到刚才拆的机组(B)上插上,一通电,草正常的。然后就样循环在A\B\C三公台机组上试,总有一台用不起,换换就好-你M的都把我整疯了,求各位大神支招哦!!

网友A:
跟我公司原因 差不多!! 一直为解决。

滚刀

楼主:
发个图上来,大家看看有没用过的

网友B:
继电器而已,坏了赶紧换,还换回去干什么。我这边换下来的很多。使用时间长了触点接触不良,安装时振动一下就好,一用就出故障。

网友C:
换个大品牌就好了,震动都经受不住,肯定有问题啊

楼主(2013-08-23):
你们再猜不到是啥问题,原来有两台在调试的时候就坏的,厂家的人不说在后面直接短接了,继电器在上面也不拿掉。TM的害人啊,查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