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信号线最长可铺设多长,信号不衰减

楼主(2013-04-25):
      求助各位大侠:

               4~20mA,二线制变送器的信号线最长可铺设多长?线的型号是ZR-DJYPVP。如果超过最长敷设米数,还需放线的话,需加什么设备。

网友A:
额 ~ 我也想知道!

滚刀 www.xingwanggongju.com

网友B:
一般没有确切的数据,根据线的质量,一般在1000米没事。最远我放过1500米,没事。

网友C:
  只要4-20mA输出线是采用双绞屏蔽线且接地牢靠,在几百米范围内应可以保证变送器有足够的精度。

网友D:
4—20mA 标准信号,最远传输距离理论上可达2000m

传输距离远,就把电缆加粗;可以做个试验试试。一卷电缆接上试试,就放心了;

网友E:
   4~20mA,二线制变送器的信号线最长可铺设多长

     信号传送距离L(即传送线的长度)和终端负载Rf 值的大小、变送器输出端的饱和电压Um、传送导线的截面积S 等因素有关(不考虑干扰):

    1、终端负载Rf=250欧的要比终端负载Rf=500欧的传送距离要长将近一倍:

          L=(Um-0.02*Rf) / ρ*S

     2、变送器输出端的饱和压降大的传送距离远:L ≤ (Um-0.02*Rf)×S / 0.02×ρ ....(1)

     3、传送线的截面积S大,则传送距离L 就远,即S与L成反比:Ro=ρ*L / S.....(2)

           式中:Ro为传送线的总电阻。ρ为导线的电流密度。

网友E:
如果超过最长敷设米数,还需放线的话,需加什么设备。

解答:采用以下电路,可以加长信号传送距离,这个电路可以称为电流源中继站。

    电路说明:1、该电路输入为变送器输出的4~20ma电流信号,其输出也为4~20ma电流信号,二者大小完全相同,其输出端饱和电压对地=22V,对终端电阻=500欧,容许传送导线压降≤12V,对终端电阻=250欧,容许传送导线压降≤17V。

  2、根据传送距离,可在变送器与终端负载之间加一个或几个这样电路作延长传送距离的中继站,可大大延长现好的传送距离。

  3、图中的R1与R4为精密线绕电阻,二者阻值相等=100欧,该电路简单便宜,可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