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温升过高

楼主(2013-04-25):
180W摆线针轮减速机,用日立WJ200 0.75KW变频驱动。设置参数后,运行时电机温升过高。估计是参数设置有问题,有帮忙看看该如何设置才正确。

网友A:
    你先试试工频状态下,电动机的温升是否高了。电动机的运行温度高,跟电动机本身制造质量有关系、跟电动机轴承有关系的。因你的是大马拉小车的,变频器也无法进行电动机辨识,不过假如变频器有电动机绕组的参数设置的,可以试着调整下设置。

网友B:
你手能摸上去不,能就没事吧,我们公司也这样,毕竟不是变频专用电机。温度是有点高,我们的还频繁启动的呢。

网友C:
电机发热主要看电流,看变频器内电流输出情况,是否过电流。外加风扇降温。

楼主:
思前想后,觉得会不会是默认的载波频率太小2K HZ,针对180W小功率电机来说。决定明天去试试看,看调到多少最适合对于变频器与电机双方来说。

网友D:
摆线针轮减速机就有发热的问题,但要看看电流多少?变频运行频率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