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3U控制值三轴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3-04-25):
原点回归指令只有 ZRN和DSZR两条原点回归指令 三个电机不够用怎么办 啊 发脉冲的也只有两条 PLSY和PLSR只有两条也不够用 都说三菱最新款PLCFX3U可以独立三轴定位使用 难道这些指令可以无限次使用吗

网友A:
可以无限使用的

网友B:
 PLSY和PLSR只是对fx-2n的,3u可以用定位指令没有限制的

楼主:
你好  再追问一下  就是定位的可以无限次使用 但是发脉冲PLSY和PLSR这两条指令也可以无限次使用吗    如果三轴联动的话  你感觉应该使用那条定位指令可以发脉冲用   和PLSY和PLSR配合使用发三路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SY和PLSR只是对fx-2n的,3u可以用定位...

你好  再追问一下  就是定位的可以无限次使用 但是发脉冲PLSY和PLSR这两条指令也可以无限次使用吗    如果三轴联动的话  你感觉应该使用那条定位指令可以发脉冲用   和PLSY和PLSR配合使用发三路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