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面的按钮开关

楼主(2013-04-25):
WINCC画面中按钮开关相对的PLC中的程序怎样找

网友A:
首先双击按钮,看看链接在按钮上的变量是什么,然后到变量管理器中找到该变量,看看变量的属性,链接的PLC地址,然后根据这个PLC地址去找。

网友B:
楼上正解,嘎嘎。如果是切换画面的按钮就没有PLC的地址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