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前加装接触器

楼主(2013-04-25):
如果是ABB变频器前加装接触器,那么变频器和接触器谁先启动?还是一起启动?

另外PSR软启动器需不需要前加接触器呢?

网友A:
不建议在变频器前加装接触器

网友B:
如果加接触器,可以变频器和接触器一起启动。软启动器前面应该加接触器。

网友C:
变频器前端都不建议加接触器,即使已经加接触器也不能参与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控制。否则变频器容易故障。

   软启动器建议也别加,是否加旁路接触器--请根据软启动器的说明书来加装,一般是短接软启动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前端都不建议加接触器,即使已经加接触器也不能参与...

PSR有一项长带电,会不会因此发生事故呢?不能参与那可以一起启动吧?会不会延长变频器的启动时间?

网友D:
变频器前或后加接触器本身没有问题,关键还是控制时序。加在变频器输入或输出端,只要在保证变频器无输出的时候,接触器断开或合上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E:
最好不要加,加了可以让接触器先变频器启动,后变频器停止。

网友F:
嗯,为了设备使用安全,变频器前是不能加接触器的额。而且它最好输出直接接负载

网友G(2013-06-15):
变频器前加装接触器,一般都用于重要设备安全联锁,一般是不需要的。如果有接触器应该先于控制信号前送电,变频器直流电压建立需要一定时间特别是大功率变频器·。PSR软启动器不需要接触器,要有空开保护,端子控制启动,可以加旁路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