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放大器如何设置

楼主(2013-04-25):
如何设置参数请师父赐教!

网友A:
貌似也不用怎么设置吧。

网友B:
可以设置的我原来在套标机上检测标签位置需要设置。我记得是让他检测白标测出的是多少数值,再在颜色深的地方检测看读数是多少,两读数想减就得出设置输。

网友C:
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设置方法,还是查找产品说明书吧,这个应该是基恩士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置的我原来在套标机上检测标签位置需要设置。我记得...

 丝印车间贴标机用得到这种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加我QQ聊聊吧!642866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