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LC300软件安装

楼主(2013-04-25):
我在win7的64位系统上安装了西门子PLC300的软件STEP7 V5.5 sp2 CN安装完了之后出现

这该怎么解决?

请各位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确保在启动Step7之前授权管理器服务为开启状态,如果无法开启,请重新安装授权管理器。安装时请关闭防火墙,防病毒软件。

网友B:
  这个故障是因在启动Step7之前授权管理器服务没有开启状态,可能会是:

1,授权没有正确安装

2,授权软件没有启动,被如 360 等软件禁止启动

3,所安装的授权软件与系统软件有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