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丢失部分向量图

楼主(2013-04-25):
前一段时间,我的电脑系统瘫痪,重装了系统,后来重新安装了威纶EB8000系列的编程软件,再打开我以前的程序时,有一些向量图打不开,提示图库没有这些图片,使程序只打开一部分,这事怎么回事啊、

我的触屏是6100i系列的

网友A:
重新把图库装在该软件的安装目录中的library中就可以了,图库可在官网下载,把下载的图库解压复制进去就行了

网友B:
你可能当时用到的图框不是系统自带的那些,你后来添加的肯定是找不到。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如果当时把程序压缩一下,就包含涉及到的图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当时用到的图框不是系统自带的那些,你后来添加的肯...

网友D:
你以前程序(工程)中肯定用到了软件图库中没有的图片,新安装的软件图库中必须想办法拥有这些图片才能正常打开原有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