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对开关闭合进行计时?

楼主(2013-04-25):
plc中对开关闭合进行计时?

梯形图怎么写?

网友A:
楼主所谓的开关闭合是个什么意思呢  能说清楚些吗

网友B:
计多长的时间,不知用定时器是否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计多长的时间,不知用定时器是否可以。

网友D:
看手册啊。。。

我发现很多人都不喜欢看手册。。。

手册就像字典,遇到不会写的字还不愿查字典,这个习惯不好。。。

网友E:
延时触点吗?用定时器呀!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谓的开关闭合是个什么意思呢  能说清楚些吗

 就是开关要一直按下5S,才有输出

网友F:
定时不行吗

网友G:
你看这个可以不,延时你自己设置吧

网友H:
开关一直按着,保持5S才输出;用接通延时定时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开关一直按着,保持5S才输出;用接通延时定时器啊;

 可否把梯形圖寫出來?先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开关一直按着,保持5S才输出;用接通延时定时器啊;

是用那種復位開關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开关一直按着,保持5S...

 補充 :是用的那種復位開關

网友I:
用5S单稳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5S单稳                      ...

 用5S单稳    指什么?可否详细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华  开关一直按着,保持5S...

 你找编程软件的指令你看看,找定时器;接通延时;

网友G:
启动,停止都延时了,你看下成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看手册啊。。。我发现很多人都不喜欢看手册。。。手册就像...

网友K:
各位师傅,请问,我想编一个延时控制Y0输出的程序,开关X0每按一次延时时间加长0.5秒,长按3秒的话延时清零。这个程序怎么编好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各位师傅,请问,我想编一个延时控制Y0输出的程序,开关...

程序当然是自己编好了……哈哈

可以把延时的时间作为一个变量,每次延时世间到了后,输出Y0的同时,再给这个变量增加0.5S时长就可以了,然后重起一行,加一个比较指令,用来在变量达到设定值的时候清零。

网友M:
可以用计数器,用长按3秒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