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项目,想替换原来的德国伺服,3个轴做位置跟随的,已有国产电机,哪个国产驱动器能用的,请帮忙介绍几个品牌

楼主(2013-04-26):
有一个项目,想替换原来的德国伺服,3个轴做位置跟随的,已有国产电机,哪个国产驱动器能用的,请帮忙介绍几个品牌

网友A:
现在有个中达电通的台湾品牌,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网友B:
选用吉泰科GK800驱动器可以做,可驱动异步和同步电机,跟随误差精度1/4线脉冲,内部自动补偿,无累积误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个中达电通的台湾品牌,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应该还是不错的

网友D:
伺服控制,电极和控制器最好用一家的吧。。。

网友E:
伺服系统最好用一家的吧

网友F:
有控制器吗?我上海台达代理商,可以找我

网友G:
我们单位有定长切割模具的设备上是直接用变频器就做到了,没有用PLC,我不知道应用是不是类似的,当时用的是吉泰科的变频器加伺服电机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控制器吗?我上海台达代理商,可以找我

客户省成本,上位是S7-200的,不能用PLC做同步,只能象Lenze一样做脉冲同步跟随

网友B:
吉泰科脉冲跟随视频,请观看:

网友H:
目前能做位置跟随国产驱动器好像不多,驱动器必须可以接收两路编码器,一路电机本身做闭环,一路接收主机发送的位置,据称汇川MD380M 扩展一路定位卡可以,吉泰科的GK800加编码器卡就可以。

网友I:
我最近也想更多的了解一下各种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和软起。

我觉得蓝海华腾的也可以了解一下。

国产的挺不错的有一些,随便选其中的哪种都应该没问题。

网友J:
国产的变频器做的好的,有研发能力的也就几家,吉泰科是一家后起之秀。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最近也想更多的了解一下各种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和软起。...

我一个朋友是卖蓝海的,他们的好像没有差分脉冲输入口,还不能做吧

网友L:
我见过吉泰科的产品在这个方面的应用,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目前能做位置跟随国产驱动器好像不多,驱动器必须可以接收...

 这个可以有

网友M:
请问楼主找到了比较好的方案没有?

网友N:
引用 网友D:
伺服控制,电极和控制器最好用一家的吧。。。

网友O(2014-01-14):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 安_易  我最近也想更多的了解一下各种...

我在机床上见过蓝海的有差分脉冲输入口,还是双CPU控制的呢,性能上比超同步还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