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保阀门已经开启?

楼主(2013-04-26):
论坛的朋友好,在做水泵和阀门的逻辑关系中,肯定是先开阀门,再开泵,停止的时候先停止泵,再关闭阀门。

我想问一下,如果在启动的过程中,我先开阀门(逻辑输出),但实际阀门并没有打开(如去往阀门的实际接线断开,阀门本身有问题,不能执行打开等原因),这时候再开泵,不就出问题了吗?

怎么才能确保阀门真正的执行打开这个操作了呢?

网友A:
如果阀门本身没有反馈,那就需要增加第三方的仪表作为反馈,比如压力表,比如流量开关等等

网友B:
检测开关

加压差传感器

网友C:
阀门处加磁力开关,到位时闭合,与驱动信号作逻辑与,输出使能信号,才能开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阀门本身没有反馈,那就需要增加第三方的仪表作为反馈...

 压力表和流量计能作为反馈吗?觉得没有意义。设备上倒是有压力表和流量计,但是在不开泵之前没什么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开关加压差传感器

 不理解,压差传感器在我开启阀门的时候能有什么反馈让我来判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阀门处加磁力开关,到位时闭合,与驱动信号作逻辑与,输出...

 能不能给推荐一款磁力开关,这个我是没有用过的。跟限位开关一个道理吧?

网友D:
装个阀门动作光电传感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个阀门动作光电传感器就行了。

 水管路线上的阀门,光电传感器可以?

楼主:
先上个图,方便大家给出意见

楼主:
据说是选型错误了。没法实现这样的情况。得找带反馈的。

网友E:
要找那种带开关反馈的电动执行器,你这种阀不适用

网友F:
这样的阀门不好判断呀,选个带回讯的阀门,用电磁阀带。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如果阀门本身没有反馈,那就需要增加第三方的仪表作为反馈...

 阀门开启-泵启动-延时一定时间有反馈继续运行

阀门开启-泵启动-延时一定时间无反馈停止运行

网友H:
水流开关啊。。。放在阀门后面,等泵启动后,延时N秒开始起作用。

网友I(2013-05-31):
如果是不带反馈的阀门,那么自控上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只能再加一些东西来进行判断,比如压力变送器等。

网友J(2024-01-16):
阀门的开关到位信号判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