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277与PC如何连接

楼主(2013-04-26):
那位同仁能给个资料,谢谢!!!

网友A(2013-06-05):
我之前用过,连电脑需要西门子专用的编程电缆,淘宝上应该有卖的。安装PROTOOL编程软件,看帮助文档就行,资料本来是有的,可上上周电脑被偷了,什么也没留下。

网友A:
不好意思,更正一下,是FLEXIBALE编程软件,PROTOOL是比较老的了

网友B:
  用 WINCC FLEXIBA 编程软件,连电脑需要西门子专用的编程电缆,可找 SIENENS 预订,也可买国产线